笔记本主供电反向阻值不正常求帮忙。谢谢

楼主(2015-12-20):
笔记本主板主供电19v对地为500欧左右。反向为1800欧。烧不出来。主板也能开机就是经常隔离不过19v电压。保护了。有没有人碰到过?
怎么也烧不出来。机子能开机时都正常。插上可调电源时一瞬间 cc电流灯会闪一下。

网友:
你这个远程学员是怎么来的。“500欧”这是电阻值,没有正反之分。如果按你说的分正反,我猜是二极管档的值,那叫压降,不是欧。
当对地为0(电阻档)时,就等于一导线烧是不能烧出来的。只能量那些些方短路,能断开判断最好。然后慢慢拆。如果无法断开,就只有量到短路的就拆。拆了之后,测量还短路时不要马上装上去。要慢慢找。
如果主供电短路。一般常见的是电容,管子。后面有短路肯定不过19V电压,你只说了一个隔离,我觉得还可以叫隔离保护电路吧。这个东西论坛有很多资料你可以学习一下,月饼老师有资料讲得很清楚。我当学徒时遇到一个19V短路的(记得好像是台国产机子)。最后没有修出来。桥都拆了,拆了不少东西。最后也放弃了。有些时候我们搞维修也不是搞研究。我们做维修是为了吃饭。为了挣钱。花那么时间搞一台机子。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网友:
不过隔离的时候查充电芯片

网友:
在不能开机时查保护隔离的控制信号

网友:
应该不是短路吧

网友:
充电芯片bq25a已换过一样。不过隔离时第一个隔离管为4v控制。正常是24v控制的。拆掉第二个mos管则有24v输出给隔离管

网友:
你是三么?对地500,又没短路你烧什么?

网友:
正向五百反向1000+是正常 的问题不在这

网友:
19v供电对地阻值是正常的  不开机的时候查查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