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救助:IBM 15液晶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5-12-20):
老的IBM15英寸液晶显示器,只有一个DVI接口。电脑开机后指示灯黄色,黑屏,到xp系统欢迎使用时正常,然后工作多久都没事。换了个老显卡X550的电脑,开机显示器正常,进主板BIOS显示正常,xp系统欢迎使用时黑屏,指示灯黄色,进安全模式显示正常。求师父们给个思路。

网友:
显示器太老了,分辨率及刷新都不适合了

网友:
显示器太老的缘故吧

网友:
主札和显示器分辨全恢复到出厂淋态,用,设置低一点分辨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能正常显示 还折腾个毛线呀    只要进系统后能正常显示就说明显示器没有问题

网友:
好好调 分辨率1024*768 刷新率50-6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