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联想E50开机掉电走了弯路维修

楼主(2015-12-20):
刚修好一台笔记本,现在只剩下6台了
联想E50联想IBM笔记本

版号

上电开机0.36A掉电再开还是一样【以为是短路】,拆下来CPU内存 统一拆掉,开机却不会掉电。【短路排除】一开始以为是CPU坏了,换一个 还是一样,我去哦。这个有点麻烦啊又从去找图纸感谢论坛提供的图纸,找到图纸开始修嘛!发现内存电压不稳定

找到Q4 加上去还是一样,。不是这个问题直接拆了继续找真烦躁啊,又要从新开始。最后上论坛看看,说掉电应该是电压没出全又开始测量电压,还是一样啊 内存供电不足只能打电话问师傅了师傅很高兴的说还要不要回去他那做,我没回应他 就直接进入主题了师傅告诉我,这样机子开机跑0.36A是内存槽后面加个电容就好立刻找那电容问题

图纸上是C452电容是没有的。,直接从坏板找个330电容加上去

加上去,装CPU内存上电开机。直接跑1.77A了接屏亮了。反复开机都不会这样掉电了

修好了,亮机图上传不了了,显示空间不足。。。。。图纸论坛上有,我就不上传了

这台机子还真是跑了下弯路,最后请教自己以前的师傅修好的没技术的哦哦,只是积累一下修机子要用头脑去思考不要乱修就像月老师说的,修太快了会把脑子浆糊的

网友:
你师傅经验丰富呀!

网友A:
你说到内存供电不足 为何没尝试修呢,就直接问师傅了, E50我还第一次说加电容。这个问题还真的留意下 ,上个月修了E50集显 故障 运行掉电,或者有时加电掉电 不是很规律,风扇进系统还狂转,最后多刷了几个版本BIOS 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到内存供电不足 为何没尝试修呢,就直接问师傅了, E50我还第一次说加电容。这个问题还真的留意下 ,上 ...

我师傅就说E50上电开机0.36A掉电就是内存后面加个电容就好,我是照着我师傅说的修,修好了

网友:
我师傅是迅维出来的

网友C:
应该是原来的电容滤波不良吧。直接换原来的滤波也行。既然留有位置直接加也可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师傅就说E50上电开机0.36A掉电就是内存后面加个电容就好,我是照着我师傅说的修,修好了

难怪这么厉害,你一说电流和电压他就能说出怎样处理,如果用波波可能更直观分析出来。

网友E:
额 怎么说呢 修的 哎呦 不错哦 亮的在于这一次竟然没有错别字

网友F:
你师傅的经验大于你的维修思路 ……

网友:
没分,支持一下!这全是经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原来的电容滤波不良吧。直接换原来的滤波也行。既然留有位置直接加也可行

拆下来那边没看到电容,我一开始以为是哪个Q4 加上去还是不行 最后只能打电话找师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师傅的经验大于你的维修思路 ……

要是没自己徒弟思路好,那他也不至于做别人师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怪这么厉害,你一说电流和电压他就能说出怎样处理,如果用波波可能更直观分析出来。

我还没想到用示波器呢,前天到的示波器还没拆开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下来那边没看到电容,我一开始以为是哪个Q4 加上去还是不行 最后只能打电话找师傅了。。

pc204 pc170

网友:
明天再去看了。,还没装起来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额 怎么说呢 修的 哎呦 不错哦 亮的在于这一次竟然没有错别字

我都不好意思再打击你了。有一个别字。

网友:
饼饼说得极有道理,你可参考。

网友:
厉害,师傅一句说中要害

网友:
很厉害的师傅,,不错的经验分享贴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都不好意思再打击你了。有一个别字。

哪个 你指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加一个电容就好了呢?

略薄电容不良

网友:
厉害,这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看了下图纸,是1.5SUS问题

网友:
是通病吗?还是电容漏电。

网友I:
难道是个通病故障?看来你师父是修过很多一样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I:
难道是个通病故障?看来你师父是修过很多一样的板

我师傅是迅维里面早期出来的

网友:
这个用示波器看下波形有无杂波就应一目了然了吧。不过你师傅就是师傅,直接秒杀。

网友:
你师傅经验丰富呀

网友:
是内存的电压不出来把

网友:
可以理解的不错  你的画图是用的什么软件可以说说不???

网友:
历害,一说就知道原因了

网友:
以后碰到就可以少走弯路了 。太厉害了

网友:
可能是通病哦

网友:
可以。 牛逼师傅,必出牛逼徒弟

网友J:
有师傅就是好。听是版主可以修主板75%有时间要请教请教下

网友:
师傅徒弟都不错。厉害、

网友:
怎么走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师傅就是好。听是版主可以修主板75%有时间要请教请教下

具体看板子去 要是桥问题千万别问我呀 不过可以参考下

网友K:
以前没有电容 为什么加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以前没有电容 为什么加个电容就好了

楼上月老师已经回复

网友:
通病吗?可以确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