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41t-m lx v2 故障无复位。

楼主(2015-12-20):
asus p5g41t-m lx v2 全板供电都正常,但没有复位,复位开关电压低。不知如何修?

网友:
CPU供电正常?没复位你敢说电压全部正常吗。。按照时序查询

网友:
找时序先去查下CPU供电芯片PG发出来没有

网友:
先查内存供电 VDDA供电 CPU供电 桥供电  总线供电

网友:
内存旁的822排阻

网友:
应该是CPU风扇旁边的一个822问题,这个排阻连接VRMPWRGD。。换排阻应该可以正常跑马。

网友:
把CPU风扇座子和内存插槽之间的那个822排阻换掉(就在UP7713U8的左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