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21三声响 哪里问题

楼主(2015-12-20):
来时短路 ,拆开看 后壳有个铁片掉下来 造成的  ,目测 1.05v 芯片tps51216 烧个洞而且两个引脚也烧断了,  换好后待机 0.018 发现1.5v芯片发烫 测供电叫 5v 短路 拆掉芯片不短。
换了个芯片 tps51219 待机正常 触发0.34  测无cpu供电 测芯片88733 各供电正常 信号vron en 都有  而且报三声错误  请叫各位修过此机的同行,是不是
cpu挂了

网友:
开启有 查条件啊  条件有 换芯片啊  估计还有烧东西

网友:
电流多少

网友:
老刘又水了贴啊

网友:
没有CPU电压,其它电压正常 ?

网友(2017-08-15):
我有一个同样的问题。自动上电电流0.45  无CPU 供电 集成供电     而且   不能关机

网友:
最好找个CPU测试一下呀。不然误杀就更难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