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3Z版号ZQ5开机电流到0.2的修好后的疑惑

楼主(2015-12-20):
  接机宏基4733Z版号ZQ5 插电0.005 按开关电流到0.2掉电,可以再开机,立马想到是缺电压的原因,万用表上场,开机时3V 5V与15V是有的, 查二级转换电压 拆掉PQ16,插电就可以开机了,就是待机很到0145,一插电就会白屏,但是可以真常开机使用 。这样给客人肯定不行,再思考,可以正常开机了说明主板是没有大问题,查下一个信号MAINON,是来自ec 这个电压要发出必须EC 要发出DNBSWON#到桥 看来是桥没有返回信号,查桥工作条件 发现问题,RTC_RST#电压不对 测电阻是比20K大,换掉还是一样的问题,用镊子短接,可以正常开机,换成200欧电阻后,开机一切正常。
  现在想请教大师们我这样的维修方法可以吗,像这样把电阻改小了,可以用多久,是不是桥坏了,会不会用不了几天就会坏了。有待大师们的回复!

网友A:
怎么不原值代换呢  找个K级的电阻啊

网友B:
RTC_RST#是一个信号,你换成200欧电流大了,久了肯定会出问题,电容拆掉还只有0.45V电压,打下对地值看看咯,如果值没有问题注意一下Q22这一路。

网友:
桥没坏,这里电阻值改小没太大问题

网友:
这个没有多大问题啊

网友:
估计是板子电路中间有问题,不然不应该这样,这样也不好飞线

网友:
码一个,过两天再回来看看解决没有
另外  稳压电流表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C_RST#是一个信号,你换成200欧电流大了,久了肯定会出问题,电容拆掉还只有0.45V电压,打下对地值看看咯 ...

Q22也拆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原值代换呢  找个K级的电阻啊

用原值代换还是不行的,故障没有改变!

网友:
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
如果电阻没变值,你换个1K左右的就行,是桥内阻变小了。应该没问题就是COMS电池费电

网友:
这个不好说,坏了再修呗

网友:
不会用不了几天就会坏

网友C:
RTC电路不正常也能触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RTC电路不正常也能触发吗

电压不够是不好触发的

网友D:
我现在用的这台也是,换20K 过几天就坏电阻
我找个台式机的20K就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用的这台也是,换20K 过几天就坏电阻
我找个台式机的20K就没坏了~

感谢老师指点,我现在心里比较踏实了,知道怎么出来了!

网友:
没啥事,用就好了

网友:
可能PCB或电容漏电

网友(2016-01-23):
找个原值的件代换上,再查下其他地方供电

网友:
看来修板子还是得细心啊。问题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