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G41T-CM3 不跑码维修 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5-12-20):
板号:G41T-CM3
故障:上电,不跑码!
维修过程:1:首先来张主板全貌2:上电诊断卡为- - - -3:测试PCIA14为3.3VA15为0.4VB16为0V
3:检修思路是 供电 时钟  复位 目前全板供电正常  下一步就是查时钟电路了
4:首先测量时钟的供电为3.42V EN 开启为0V
5:经过查图纸得知 EN的开启来至CPU电源管理芯片的VR_RDY脚 在由2个三极管高低高转换来开启的
6:经过查原因 :是由于Q46B极的R368 10K的电阻掉件导致的无时钟的开启!请看图:
7:补上电阻后: 8:补上后开机 此时已经跑码了 见图:
9:亮机图: 10:感谢大家的观看,修也就用了10分钟  写这个帖子用了1个多小时  !对新手很有帮助   希望大家给加点分 鼓励鼓励   加分是不扣自己分的    你们的加分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再次谢谢大家~我会继续努力发帖的!!

 会员8658072元2022-12-1 22:11

网友:
维修过程思路很清晰,分析也到位,感谢分享

网友:
天哪   今天才知道  加分是不扣自己分的   我使劲加   试试了 最高只能加1分

网友:
修的不错,这里电阻掉件相当于时钟开启信号失去了vrmpg信号工作高低电平状态变化控制。

网友:
楼主穿上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A:
楼主能提供下电路图作为参考吗?

网友:
不知道怎么搞的,昨天发帖附了好多图片和图纸,到最后一发贴好多都没有了!

网友:
维修过程思路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提供下电路图作为参考吗?

晚上回去把图纸给大家分享

网友:
很好 的思路 很熟练的手法

网友:
有思路的维修 厉害

网友:
我什么时候有这么厉害就好了

网友:
R368 10K的电阻掉件相当于Q46 B级工作一直处于低电平状态。

网友:
真心佩服

网友B:
这主板没图纸 ,找 VRMPWRPG 跑线路 麻烦

网友:
没图纸找vrmpwrgd真的麻烦

网友C:
没vrmprgd,导致没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vrmprgd,导致没复位

VEMPRGD信号电压在这里推测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主板没图纸 ,找 VRMPWRPG 跑线路 麻烦

这板子有图纸的!晚上给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