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41无复位快修一例

楼主(2015-12-20):
今天修到一块昂达G41的板

上电,诊断卡的复位灯常亮。
     按照时序,先测量供电,接着是时钟,最后是复位。先测内存1.5,桥1.8,总线1.2。CPU 1.12V,各项供电基本正常。
测PCI B16的时钟1.6,PCIE 0.4。再测复位开关针的电压是0.24V。怪不得复位灯常亮?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复位电压偏低呢?
   首先要清楚G41双桥的时序是

从上面的时序可以知道管理芯片 :CPU供电正常之后,通过转换电路送出开启时钟的信号,但送到南桥的信号并不是由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
开启时钟的信号正常

就是电池左上角的两个三极管负责开启,有正常的3.3V。
看来要搞清复位开关针的线路,昂达的主板极不容易找到图纸,只好硬着头皮跑线。跑的结果如下:
再将实物对上就好理解了:
复位开关针右上角边上有两个电阻,再看看IO这边的图:
下面是IO的引脚图

经过上面的分析:首先断开连接复位开关针连到IO的42脚的RESETCON引脚的电阻,复位开关针立即恢复到正常的3.3V,
但这时诊断卡的复位灯还是常亮,应当是41脚的PWROK脚还没有发出高电平的3.3V,一测果然是0V。
手上没有这个IO。不修了?还有一招:

看到41脚上面有个电容吗?用表测量到有3.3V,飞线到41脚的上拉电阻,上电,跑码到D3,上内存,亮机了。

网友:
简单说明一下后面的D14 Q47
南桥右上角的D14 Q47的作用是识别D2  D3内存的,同时负责开机,同时接上D2 D3内存是上不了电的。上图是借用的。

网友:
跑线功底不错,值得鼓励。

网友:
  嗯。。按照时序来。。虽然前期很辛苦

     后期有理论有思想了。。。就会越来越快

网友:
跑线路的功底扎实。。还可以画出电路图。。不错,,,

网友:
你维修的思路很清晰 加油吧

网友A:
这里IO 41脚内部发出的PWROK信号同时也是发往南桥复位工作的,这样子飞线处理的话,其电源接口8脚发送到IO对应引脚工作的PG信号将会失效。

网友:
复位开关针连接到IO42脚的电阻推测是起到跳线连接作用。

网友:
好久没看到这样的帖子了

网友:
真心佩服

网友B:
真快,复位跟不跑码都是看着就头痛的

网友C:
我是小白我就像问下G41有单桥的吗?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小白我就像问下G41有单桥的吗?

只有NVDIA英伟达单桥系列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小白我就像问下G41有单桥的吗?

INTEL 要道  H61 B75 ,B85 之类的 菜单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小白我就像问下G41有单桥的吗?

G41 INTEL芯片组厂家设计只有双桥,你说的单桥就是所谓的南北桥芯片组功能合一,设计在AMD或NVDIA系列主板比较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里IO 41脚内部发出的PWROK信号同时也是发往南桥复位工作的,这样子飞线处理的话,其电源接口8脚发送到IO ...

复位开关已不起作用

网友:
这功底很深的哦

网友:
线路跑起来特麻烦,遇到没图纸都不想修

网友:
艺高人胆大,IO损坏了。这样接线3.3伏不知能否,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复位开关已不起作用

这里IO42脚相当于手动复位引脚,你断开RESETCON引脚的电阻复位开关当然不起作用。

网友:
跑线功夫不错,给你加两分

网友E:
厉害呀!  我前天修了跟你的差不多。一样PWOK没电。  但不是同型号的板 一样是昂达的,我把那两个电阻跟电容换了  3.3V电压就出来了。 但是不知道稳不稳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厉害呀!  我前天修了跟你的差不多。一样PWOK没电。  但不是同型号的板 一样是昂达的,我把那两个电阻跟电 ...

那就是上拉电阻阻值变大引起的故障。

网友:
楼主基本功很扎实,对时序很了解,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上拉电阻阻值变大引起的故障。

这块板当时我也换过电阻,但是无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加精华,思路清晰

网友:
666,,,将pwrok骗出来的楼主是第一个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在下佩服

网友F:
跑线功夫不错学习了,手上有一片华硕M4A77T的AMD双桥主板无复位,pci的B16脚时钟3.3V怎么修

网友:
时序分析的很透彻,跑线NB,这都行,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F:
跑线功夫不错学习了,手上有一片华硕M4A77T的AMD双桥主板无复位,pci的B16脚时钟3.3V怎么修

你下载一份华硕的点位来看看,复位的测度点在什么地方

网友:
省了个IO,楼主果然技术精湛。

网友G:
这样上啦复位针脚还能有效果吗

网友:
跑线功底不错,值得鼓励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这样上啦复位针脚还能有效果吗

这样的话复位针不起作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话复位针不起作用了

我想也是如此啊

网友:
最牛逼的技术改电路

网友:
此贴值得加精  值得一看 望楼主以后多发此类帖子 大家都来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上拉电阻阻值变大引起的故障。

电阻没有变大!

网友:
在论坛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8楼的维修大佬,还没看到过著名艺术家

网友:
能修昂达的主板工夫不浅

网友:
思路清晰,好文章

网友H:
LZ跑线路功底不错啊,请问一下你那本书是什么书?

网友:
时序分析的很透彻,跑线NB北桥,这都行,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H:
LZ跑线路功底不错啊,请问一下你那本书是什么书?

主板维修不是事儿

网友:
I/O损坏 能想到这样飞线 真是有基础 向楼主学习

网友:
没图纸都能修好真是牛啊,技术过硬。

网友:
昂达的主板问题很多的,不知道是价格便宜还是怎样

网友:
太厉害了。真是佩服阿

网友:
呵呵  你这图纸画的还真不赖呀 坏了这么多 你还能修好 真是高手呀 赞

网友:
楼主确实牛,我发现以前我还会去跑线路,可现在,修台板真没有这耐心了,笔记本倒是有些耐心

网友:
思路清晰,会跑线,修起来应该好点

网友:
台板还真不太懂啊修的太少了

网友:
楼主说的维修时序和我自学的一样,以前看有人说是先查内存供电之类的搞不懂了。难道时序无所谓先查哪个吗?

网友:
我只想问,收徒吗

网友:
内存曹断线了

网友:
没图纸的板子的确很费时间,跑线路很枯燥, 楼主耐心好 理论也扎实

网友:
楼主理论功底扎实,加分支持原创。

网友:
那个电压借的好!否则IO就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快,复位跟不跑码都是看着就头痛的

你这灌水不专业啊  楼主说复位常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