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名奇妙的惠普4416s

楼主(2015-12-20):
今天早上10点多才来一个机器,我出去上WC了,回来老板说来活了,我一看是惠普4416s,查了一下通病,有说显卡的,有说SB的,电流上到1.3几不亮,我看还是稳点刷SB吧,在论坛找了半天没找到我那个版号的,想了下不跳吗是不是显卡呢?我是个新手,所以抱着试试的态度一狠心做BGA,ATI的显卡,做完裸版开机,完了没有待机不出发,当时心就凉了,心想没做好被,又上BGA做了一遍复位,还是不亮,老板说算了,我想想显卡肯定不行了,就装机了,当我所有螺丝都装完了的时候养成的习惯是看跟来的时候是不是一样的毛病,开机电流一路小跑亮了,我当时就惊呆了,什么情况啊。完事我又试了几遍,好使,各位大神们谁能告诉我什么问题啊,难道不装全不开机么?不知道能用住不?

网友:
做显卡搞到无待机不触发?后面装机又显示了?神奇

网友:
莫名其妙,为什么会装上就可以了,,,原来还可以这样修机的,,

网友:
北桥问题居多,机器有待测试稳定。

网友:
之前碰到过HP的机子不装风扇不开机的

网友:
这机器就北桥问题超多,显卡离北桥很近。楼主可以再焊下北桥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不稳定的,你再把主板拆出来裸板试试看,4416S我修过裸板可以触发的。

网友:
哪里虚焊吧?可能打螺丝装好相当于加压力焊点接上了。

网友:
按的开关正常 么,没直接用镊子短接裸板上的开关信号试下?

网友:
我裸版所有方法都式了,就是不触发,待机都没有,莫名奇妙啊.到现在我都迷茫啊

网友:
个人认为 楼主没有修HP大头的换接头 修好用电池开机亮了 哈哈哈

网友:
是么?不能吧,几率很小阿

网友:
可能有什么东西虚焊了

网友:
AMD可能是北桥哦

网友:
北桥是AMD的

网友:
是不是上电时间比较长嘞,裸板上电多等等

网友:
装完开机的时候,等了10秒左右才亮

网友:
这是啥情况呢,装完就可以,不装完不亮机,楼主解释下

网友:
不装完也能开机的,修过很多的4416S了。

网友:
我认为绝没有这么复杂,有可能开关线接反了

网友:
是呀 以前我修过2个4411S的 也是不装完就好使 这个4416就装完才亮机的 我自己有迷茫啊 但愿能用住 客户不找我返修就万事大吉了

网友:
估计没用HP的专用头把,装好后有电池供电,所以可以开机。

网友:
今天拆这HP4416S机清灰,拆开清好灰,再开电流跳变到1.9A也不亮机,不知什么原因,屏线接好了

网友:
是不是你裸机的时候电源线的另外一边没插????????

网友:
这机做什么显卡 干北桥啊

网友:
CPU座有问题,我昨天也遇到过一片。把CPU座轻轻压住,或者把底部吹一下,就可以亮机。

网友:
不跑干显卡,楼主运气好

网友:
没办法,我是新手一个,技术有限呀

网友:
ls 有2位分析的对,lz 没用hp 专用头所以裸板试的时候没待机,装好机电池有电就开机了。这机器北桥和显卡离的进,加焊显卡事北桥也加热了,但最好重新做遍北桥,不然没用多久又要返修了

网友:
好吧,谢谢各位大神,我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