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各位大神,内存条坏了都是怎么测量是哪里坏了,不会只有用表量吧!

楼主(2015-12-21):
内存上用那些贴片不会只有用表量吧。还有怎么判定芯片是不是没焊好呢。
大神门都是怎么修内存条的啊!
芯片

网友:
换 颗粒, 换PCB ,很简单的

网友:
没法用肉眼观看,用软件测试的

网友:
找个好板,和好CPU

网友:
对地打值,看数据线和地址线

网友:
有专门的软件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