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按键板上掉了个贴片不知道是什么.求弄过的告诉下!

楼主(2015-12-21):
平板型号是艾诺10英雄四核!第一个脚拆了。下面不知道掉了个什么贴片。后面的分别测阻值是5k,3.5k3.5k
开始以为是电阻。从废板上拆了个阻值一样的装上后平板开不了机器。现在不装是接上自动开机。掉的哪个是开关机按钮!

网上找了下这个板子。好像比其他贴片都小!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网友A:
现在不装是接上自动开机。
-----------------------------
下拉电阻?

看到你2个图不一样呀,上面那个焊错了吧,颜色是棕色的,像电容。 下面那个版,是电阻,黑色的,才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装是接上自动开机。

下拉电阻?

下面那个是网上找的图。上面那个是自己板子的图。除了掉了的之外。其他没动过啊!
掉了的是下拉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