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HOTOSHOP时想输入文字时只可以输入英语但中文不可以

楼主(2015-12-21):
使用PHOTOSHOP时想输入文字时只可以输入英语但中文不可以

我输入英语AAA它就正确地显示了,但我输入:我们,就没有显示出来,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
改下字体试试

网友A:
  哥们儿。你整复杂 了   看情况是输入法状态栏 有时候你得手动选择  特别情况你得保存退出一下。然后在重新进入编辑

     你以前搞过设计没有

   photoshop太高水平了。。用用简单轻松也专业的 美图秀秀吧。有时候ps也是鸡劝

    美图秀秀你值得拥有  满足你百分之90的日常办公  标注说明

网友:
还在用photoshop 7.0,左上角那只眼睛特别熟,arial这个是英文字体换成宋体,黑体试试

网友:
换下字体颜色试试

网友:
上传到论坛的图片我都是用系统 自带的画图处理的,就加点文字改下大小用不到ps吧...

网友:
请把字体改成 宋体  试一下。要不重新安装下PS 我手上有安装包  QQ 我 987520390

网友:
多谢版主和各位同行的热心指点,我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儿。你整复杂 了   看情况是输入法状态栏 有时候你得手动选择  特别情况你得保存退出一下。然后在 ...

版主,你好。以前只是简单学了一些。很多都不清楚,现在为了发贴,所以学PS。我试一下美图秀秀

网友:
多谢版主你的指点。那些都是英文的,就是慢慢试了

网友:
多谢各位的指点,现在解决问题了,就是将字体改为MINGLIU,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是设置问题。到选项里面有个语言的选项,不是不能打中文,是已经输入了,不显示出来而已。保存下,再打开可以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