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看得懂这个电路图吗

楼主(2015-12-21):
这些DD 开头的是通向哪里呢?请教大神
另外这张图是主要哪里的电路图,我看右下角说明没看懂

网友:
不是很懂等答案

网友A:
映泰的图纸,上面那些DD信号是去产生V_SM供电的,也就是内存供电

网友:
谢谢楼上的指点。收藏了。

网友B:
  教你一招

    用用月饼哥的 英文查询软件

     因为修笔记本English太多了。。必须前期都得使用软件辅助学习

   此软件翻译软件在这里专业好用哦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945&ordertype=1

网友:
5楼软件已经在用,自己也向里面写的些新的 信号自己用。 楼主有全图纸 还不上传PDF

网友C:
DD 不用管,看DD 后面的信号就可以   S3   PSON开启电源的信号

网友D:
你不有管好么多,第一个图就是电阻左边信号经过电阻后改名再送到其它相应位置。第二个图第一格是当前页面内容,第二格是主板型号及版本,第三格是主板图纸的完成日期及相关人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映泰的图纸,上面那些DD信号是去产生V_SM供电的,也就是内存供电

我猜也是,上拉开启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教你一招

    用用月饼哥的 英文查询软件

不是很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映泰的图纸,上面那些DD信号是去产生V_SM供电的,也就是内存供电

谢谢 我查下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DD 不用管,看DD 后面的信号就可以   S3   PSON开启电源的信号

那另外两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不有管好么多,第一个图就是电阻左边信号经过电阻后改名再送到其它相应位置。第二个图第一格是当前页面内 ...

作为新手 不懂就得问啊,不然永远都不知道 懵懂。谢谢回答,那就是说明那边没说这张图是干嘛用的了=。=

网友:
3楼正解 高手

网友:
应该是信号转换的吧,看左边的型号

网友:
这个芯片一般在那个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