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5-12-21):
进系统掉电进WIN8PE掉电,在BIOS下不掉进老的PE也不掉换了新硬盘了

网友:
查下温控电路

网友:
散热先排除,看看USB口有没有坏的。其它的能去掉的都去掉试一试。

网友:
刷个BIOS吧

网友:
这个板没修的价值,换吧

网友:
刷个BIOS看下

网友:
查查温控看看

网友:
bios刷过了内存也换了桥也换了个还是一样晕了想找个CPU没找到二代的

补充内容 (2015-12-22 12:24):
CPU也换了不行

网友:
温控拆了亮机就掉电晕

网友:
U1 温控坏了?你试试换一个吧

网友:
楼主解决了么...

网友:
搞定了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