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维修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5-12-21):
  电脑主板维修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

  主板是电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是集合各个零件于一体多连接在一起的中心,有时电脑主板维修时会发现一些常见问题,这里了解一下电脑主板维修常见故障以及解决问题

图一电脑主板维修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

  电脑主板维修故障一:开机无显示

  1、电脑开机无显示,首先要检查的就是是BIOS。主板的BIOS中储存着重要的硬件数据,同时BIOS也是主板中比较脆弱的部分,极易受到破坏,一旦受损就会导致系统无法运行,此类电脑主板维修故障一般是因为主板BIOS被CIH病毒破坏造成的,一般BIOS被病毒破坏后硬盘里的数据将全部丢失,所以可以通过检测硬盘数据是否完好来判断BIOS是否被破坏,如果硬盘数据完好无损,那么考虑其他所能造成电脑主板故障的原因。

图二电脑主板维修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

  1、因为主板扩展槽或扩展卡有问题,导致插上诸如声卡等扩展卡后主板没有响应而无显示。

  2、免跳线主板在CMOS里设置的CPU频率不对,也可能会引发不显示故障,对此,只要清除CMOS即可予以解决。清除CMOS的跳线一般在主板的锂电池附近,其默认位置一般为1、2短路,只要将其改跳为2、3短路几秒种即可解决问题,对于以前的老主板在电脑主板维修时若找不到该跳线只要将电池取下,待开机显示进入CMOS设置后再关机,将电池上上去亦达到CMOS放电之目的。

  3、电脑主板维修时主板无法识别内存、内存损坏或者内存不匹配也会导致开机无显示的故障。某些主板比较挑剔,一旦插上主板无法识别的内存,主板就无法启动。有的主板不会显示任何东西。当然也有的时候为了扩充内存以提高系统性能,结果插上不同品牌、类型的内存同样会导致此类故障的出现。

  4、对于电脑主板维修BIOS被破坏的故障,可以插上ISA显卡看有无显示,倘若没有开机画面,可以自己做一张自动更新BIOS的软盘,重新刷新BIOS,有的主板BIOS被破坏后,软驱根本就不工作,所以可靠的方法是用写码器将BIOS更新文件写入BIOS里面,可找有此服务的电脑商解决比较安全。

图三电脑主板维修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

  电脑主板维修故障二:CMOS设置不能保存

图四电脑主板维修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

  这一种故障时由于主板电池电压不足所造成的,对此更换即可,有的主板电池更换后同样不能解决问题,可以找专业人员维修,主板CMOS跳线问题,有时候因为错误的将主板上的CMOS跳线设为清除选项,或者设置成外接电池,使得CMOS数据无法保存。所以在电脑主板维修时,应当注意,有需要这方面资料的可以参考以上内容来做辅助,希望这篇文章可以帮到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