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的通病吗?

楼主(2015-12-21):
我手里有一块技嘉GA-H61M-DS2主板,加电风扇转一下就停啦!有待机,BIOS对换过啦!还是不行啊!!!求大神帮忙啊!

网友:
现在的板子蛋疼有一点小问题就保护

网友:
你看下12V是不是短路了。CPU供电

网友:
8728f坏 或者周围电阻坏

网友:
缺少供电导致。

网友:
为什么不查下内存呢   不过内存也是转一下就停了  然后再转

网友:
查供电,吧最基本的查了后再看看其他信号是否有不正常

网友:
这个是小电压,

网友:
是不是没复位,还是那个供电没出来

网友:
查供电呗,一般是vccsa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