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独显,北桥215-0674034能用什么型号代替

楼主(2015-12-21):
HP CQ40 独显,北桥215-0674034能用什么型号代替
手上只有215-0752007  216-0752001  216-0674024 这三个型号有没有能代替的

网友:
026可以代替

网友A:
这个型号有没有试过,215-0752007
刚才在论坛上找到,不知道HPCQ40上能不能用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0137-1-1.html

网友:
c直接换成intel集成   稳定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型号有没有试过,215-0752007
刚才在论坛上找到,不知道HPCQ40上能不能用
http://www.chinafix.com ...

我一直都用026的  你看CQ40的集成的用上面就是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