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不触发 技嘉GA-H61M-DS2 REV3.0

楼主(2015-12-21):
客户拿过来一台主机,,按开关没有反应。主板直接拆下来换上自己的电源还是没反应,用镊子短接绿线,风扇转了,IO为IT8728F 测量供电3.3V正常。 测量开关到IO,106脚为3.3V。测量IO到南桥103脚为3.3V。测量南桥到IO为0V不正常,本应该为高电平。测量IO到输出端ATX为5V。
   把IO的102脚翘起来了,  还不处电压,  直接更换桥后,风扇转了知道亮机

网友A:
你这换桥了,还叫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换桥了,还叫秒杀!

有个预备的板子,桥早就拆下来了。也直好球的桥。

网友B:
桥没返回一个PWORBTN的信号给IO吧,  H61的好像是单桥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桥没返回一个PWORBTN的信号给IO吧,  H61的好像是单桥的吧

兄弟理解错了 应该是SLP_S3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理解错了 应该是SLP_S3信号

IO的SUSB脚位是直接由单桥的-SLP_S3传过来的

网友:
对于大神来说  换个桥都是秒杀的小事   俺们遇到桥就放弃了

网友D:
换桥了也叫秒杀,牛!!!!

网友:
拆换桥都是秒杀了

网友:
兄弟,换桥对你来说是秒杀,对我来说是大工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桥了也叫秒杀,牛!!!!

就是没有走弯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桥没返回一个PWORBTN的信号给IO吧,  H61的好像是单桥的吧

补充一点,,,从桥的slp3#出来后更名为susb#

网友E:
哥哥  h61很多不触发有些桥是虚焊的,,,拿出来重置就好了- -没必要换这个桥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
看来楼主对时序十分的了解  分已经加了  为毛只能加两分

网友:
换桥不是件简单的事情,鼓励加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哥哥  h61很多不触发有些桥是虚焊的,,,拿出来重置就好了- -没必要换这个桥没那么容易坏

我就信你这个了,下次如果土炮轰死了你赔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就信你这个了,下次如果土炮轰死了你赔

真的~~修过很多联想h61不通电bga加热就好~没一个回来的一个月多了~修好后建议隔天再试以防万一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的~~修过很多联想h61不通电bga加热就好~没一个回来的一个月多了~修好后建议隔天再试以防万一你懂的

H61我这遇到的目前还不多,昨天接一个DELL的不触发,论坛有案例,一个芝麻官的事情,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补充一点,,,从桥的slp3#出来后更名为susb#

看了你的帖子豁然开朗

网友:
换桥是大工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们这只要桥坏。直接报废。二手版几十块钱

像H61以上的板子,都算是新的,不算淘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应该是SUSB那个信号没有给IO

是南桥的SLP_S3发给IO的

网友:
H61以后修的估计为主要的了

网友:
维修真简单啊,在楼主手里

网友:
h61这个在某宝才卖100多啊
怎么收维修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