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半个钟头就死机黑屏

楼主(2015-12-21):
我装的WIN7系统半个钟头就死机黑屏。如果放歌曲,看电影,就不会死机。就是说不用电脑的时候就会。待机的情况下。屏就变黑了。鼠标键盘都动不了。只能按开关重启才行。望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我的办法是更改电脑的睡眠时间。关闭显示器 选择 从不 使计算机进入睡眠状态 从不

网友B:
先清空BIOS,还原BIOS出厂设置。
正确安装 主板驱动。

还不行,就是主板故障,需要送专业店维修。

一般使用关系不大,也可以不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清空BIOS,还原BIOS出厂设置。
正确安装 主板驱动。

我装过几部电脑的系统都是一样的。不同的主板。有联想,技嘉,华硕。应该不是BLOS的问题,也不是主板坏了。应该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看电影放歌不死,按二楼说的改休眼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办法是更改电脑的睡眠时间。关闭显示器 选择 从不 使计算机进入睡眠状态 从不

那你的这个方法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的这个方法解决问题了吗

我联想售后的朋友修电脑,也遇到这样的毛病,刷新BIOS不管用的话,就是南桥有毛病了,ME系统损坏

网友:
ME系统损坏
----------------
WIN ME?!

网友:
ghost的系统,主板驱动的问题

网友(2016-05-05):
这个只能修改电源选项  睡眠时间

网友(2016-08-07):
从不待机,管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