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也是可以修功放的

楼主(2015-12-21):
机器故障是HDMI接口不能用。报价800 芯片之前别家加焊过。我直接打阻值发现短路。 现在来换换看。不知道能好不。。

网友:
历害,不知这机器多少钱,能收这到高

网友:
这个功放买一个应该很贵吧

网友:
这种板子经不起高温 用风枪温度高了 皮都会起来 就像显示器的驱动板

网友A:
这机器能收到8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能收到800?????

这是雅马哈,你以是国货?右边那台是天龙。区区800块,算便宜了

网友:
800元是人民币?

网友C:
雅马哈的功放很不错,天龙的也可以哦!收八白不算贵,这个功放都上几千的!你这个换的芯片买成多少钱?

网友:
什么故障 维修过程也不说下

网友:
表示只能修 ,简单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雅马哈的功放很不错,天龙的也可以哦!收八白不算贵,这个功放都上几千的!你这个换的芯片买成多少钱?

芯片18,完美收工。  天龙的现在保护,等下拆开来看 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雅马哈,你以是国货?右边那台是天龙。区区800块,算便宜了

800应该差不多了。我看这个新的才2800.天龙的也报了800 保护不知道什么问题,拆开来看下

网友:
牛逼    楼主 给力啊

网友:
学习又有动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18,完美收工。  天龙的现在保护,等下拆开来看 什么问题

这种薄 板,风枪上去多少度合适啊,容易鼓泡吧

网友:
板子修好沒洗乾淨嗎?

网友:
这有利润吗

网友:
只要赚钱的都修,没有不会,只有不赚钱

网友:
同人不同命啊

网友:
以后修 不了本本就修 苹果  修 不了苹果就修 功放——

网友:
NB 800 发了

网友:
800NB 发了刚才没有发出来

网友:
学习了 没有见过 呵呵

网友:
修笔记本的也能修功放?真是服了楼主。

网友:
这个很好判断啊。。HDMI都直接进芯片了。。芯片的供电正常,HDMI 还是不正常。就是芯片坏了。。
收费合理。。

网友:
现在修传统的东西都不赚钱了。

网友:
这个芯片作用好像是多路HDMI进,输出一路HDMI,就是相当切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