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t230d奇葩故障,按键盘才跑内存

楼主(2015-12-21):
东芝t230d奇葩故障,按键盘才跑内存,拆了键盘,在桌上啪啪几下貌似好了,打算收钱,留机再多看看,请问大神们这个怎么解释。

网友:
情况后续更新,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bios问题吧。

网友A:
是不是摔过的机器啊 会不会 内存槽虚焊啦

网友B:
现在怎么 回复一条 就1点下载分

网友:
bios应该没问题,我把键盘拆了就好了,没问题了应该,现在把键盘清理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摔过的机器啊 会不会 内存槽虚焊啦

没摔过的,还在测试,之前就是开机,电流到0.78,按键盘电流才继续跑,可以亮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怎么 回复一条 就1点下载分

这我不知道,自己看公告

网友:
之前电流是,开机到0.78按了键盘到,0.86-0.96-1.07再亮机,现在直接电流正常跑了,就把键盘拔了清理一下,重插回去就好了

网友:
说明有脱焊,

网友:
奇葩就是不好解释

网友C:
不接键盘能不能跑马

网友D:
键盘卡键了吧,换个新键盘咯

网友:
应该就是键盘问题,只是故障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接键盘能不能跑马

正常的,就是键盘问题,但是具体为什么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键盘卡键了吧,换个新键盘咯

没换键盘,就清理了一下就好了,为什么可以解释一下嘛,AMD芯片组得嘛

网友E:
这个要好好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要好好研究下!

没什么研究的,就键盘嗝屁了,主要是问什么,等高手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