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S780Q通病

楼主(2015-12-21):
    店里接到一些联想一体机,其中有一个开机不显示报警,各大供电正常,并且风扇明显有变速动作,按照经验这个肯定有读BIOS动作了,经过一些判断和检查判断猜测是BIOS的问题,这就要刷BIOS了。在这里下载了这个(联想RS780Q-LAIO-VER1.2---5ZKT22A.ROM),还挺兴奋的,一切都弄好就等它亮,开机还是不亮但不报警,难道不是BIOS,师傅说过下载的有的比较坑,于是在另外一块上机子能亮的机子上拆个bios(客户总共送来了四台这样的一体机),结果亮了。另外一个蓝屏,改硬盘模式好了。还有一台一长一短报警,隔几秒报警一下,并且也有风扇变速动作,怀疑bios。嘿嘿 ,一刷一个准。下面呈上我备份的可以亮机的bios。刷我这个bios不好。可以来骂我了。保证能亮

网友:
发帖值得鼓励 敢问兄弟BIOS呢

网友:
修机不容易,BIOS咋不见了。

网友(2017-06-13):
刚好 修到谢谢下载试试

网友:
没有分啦

网友:
你个***,刷不行。老龟*****

网友:
我正修这块主板,下载刷进去,希望能点亮

网友:
刷拉后不跑码了我的问题是滴滴两声报警

网友:
知道了 谢了

网友(2018-01-18):
正好有一台,下一个试试看,不知道能不能好,在网上找了好几个,都不行

网友(2018-02-26):
我的不开机  下个刷下看看  前面看几个都不行  不过我的机器不报警

网友(2020-05-04):
下载一个为什么那么难?

网友(2021-09-05):
bios是坏的

网友(2022-10-22):
我的好像不读bios,刷个试试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