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用DLINK网卡制成内存条检测工具

楼主(2015-12-21):
用网卡 DLINK 530TX C2,主要是带两个芯片一个是93C46一个是PLCC32的芯片,下载的AMT64VER02两个程序分别写入两个芯片。网上发布的AMT64VER10我试了几次都不行,只有VER02版能用。

AMT64 02.rar

网友:
赞一个,DIY精神

网友:
这个内存条检测工具怎么用

网友:
主要是检测内存的坏颗粒

网友:
出个详细的DIY的方案 我估计这个就得加精了

网友:
V10目前没有被破解吧

网友:
网上有一朋友说是V10破解的,所以我下载了可是不能用

网友:
详细点啊这个要学习

网友:
这个好维搞的,测换都要时间

网友A:
你的图里没见颗粒显示啊,这东西很挑主板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里没见颗粒显示啊,这东西很挑主板

技嘉主板 可以用,兼容性好一点。。 G31 P35 之列的

网友:
我目前用两种主板都可以,L-IG41和V星的AM2主板,上面的那个图片没有显示内存型号应该是挑板和DDR3的原故,我用DDR2的内存用这两种板都没有任何问题显示型号和检测,我改天再用DDR3试一试和用其它板试一下。

网友:
点不亮的能测吗?

网友:
老大,做个制作方法和说明书分享一下!

网友:
用什么相机拍的, 这不很清楚吗

网友:
你下载我上面发布的程序(有两个子程序),然后用编程器把93C46程序写到你网卡右上脚的那个八角小芯片名字叫93C46,也有直插的芯片当然也叫93C46,再把剩下的那个子程序写到BIOS芯片里,我用的是SST 39SF040芯片,这就制做好了,把这个制作好了的网卡插到主板的PCI插槽上开机就进入检测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