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0c 暗屏特殊情况,竟是SCL信号引起

楼主(2015-12-21):
客户说时显时不显,看了下,像极黑屏,但大小写能亮,关机时屏幕有变化,看来暗屏啊,用灯照,
看不到图像,拆开屏量了下35脚1.1V,36脚3.0V,40脚19V,都正常,LED灯接口19V,看来屏背光
未工作啊,换个屏上去,艹,灰屏,再换再灰,马上想到屏线问题,一测果然屏接口6脚SCL开路,
不会吧,屏和屏线也有问题,不管先修好屏线再说,主板接口离屏线部分大概5CM不良,线太多不好找,
直接飞线解决,上屏OK,回想一下,应该不会出现两个问题啊,原来那个屏可能也是好的,接上原屏
也正常显示了,靠,这么坑,原屏是三星的,背光控制还会这样子,第一次见到,接其他屏都是灰屏。

网友:
楼主多发点屏方面的帖子就好了

网友:
SCL断线  理论上是不会识别屏   更不可能说是暗屏

网友:
最主要的是冷静分析,楼主够结冰了

网友:
简单 明了。

网友:
没碰到过的

网友A:
这样飞线稳定吗?感觉不如换掉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飞线稳定吗?感觉不如换掉屏线

稳定的,屏码片信号,要求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飞线稳定吗?感觉不如换掉屏线

你以为这是修显卡啊 楼主这就相当于屏线  不掉不断就行  怎么会不稳定

网友B:
修的不错 我这有台惠普康博的挑屏 好坑  接其他新屏下半部分闪 接他的屏一切正常就是屏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的不错 我这有台惠普康博的挑屏 好坑  接其他新屏下半部分闪 接他的屏一切正常就是屏破了

码片刷过没

网友:
屏不一样 拿货是三星屏  原屏LG 我自己也有块LG的接上去也可以正常显示 看来要搞块LG的新屏试下 ,再说我不会搞屏

网友:
楼主,还有其他暗屏的故障案例吗

网友:
我只知道LED屏暗直接短接两个信号就亮了

网友:
屏,基本上没有修过,scl开路没有遇到

网友:
这种还真没遇到,

网友:
这是怎么查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