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显卡mos管怎么拆下来

楼主(2015-12-21):
请问显卡mos管怎么拆下来

网友A:
用 手 疯枪 落鉄 摄子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 手 疯枪 落鉄 摄子配合。

那怎么焊上去?

网友:
热风枪干他啊

网友:
可以用瓦斯烙铁代替吗

网友:
用风枪好拆点 用烙铁烫不好拆 有可能把底板烫坏

网友:
850 吹夏来。。。。。。。。。。。。。。。。。。。。。

网友:
风枪吹了……

网友:
风枪就可以了

网友B:
有风枪直接吹下来,几秒的事儿

网友:
用风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风枪直接吹下来,几秒的事儿

就是没有风枪只有瓦斯烙铁

网友:
风枪的温度380度左右  涂上助焊膏  吹上几分钟   然后用镊子取下

网友:
你牙口好吗?咬下来。不行的话就用老虎钳

网友:
风枪加热哈

网友:
基础类的东西了

网友:
没风枪,只有用烙铁加锡配合吸锡器拆了。

网友:
没风枪的话就用电吹风在板子的反面对着吹-----给MOS管预热,吹个30-----40秒(掌握好距离,离板子的高度大概1公分左右吧),抓紧时间用烙铁加适量的锡线去焊,边焊边用镊子夹住MOS管,充分融化后,往上一提,就能拆下来了

网友C:
电烙铁是干不下来的  还是风樯吹把

网友D:
电烙铁也能搞下来,不过很费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烙铁也能搞下来,不过很费劲的

听过瓦斯烙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烙铁是干不下来的  还是风樯吹把

听过瓦斯烙铁吗

网友:
用风枪干它

网友:
有一种工具叫。热风枪

网友:
最多的是用热风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