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190V1SB不通电

楼主(2015-12-21):
飞利浦19寸显示器· ·拔掉屏线· ·就可以通电·· 插上就不通电· ·没插屏线的时候·红色有5V· 黄色有3.1V 绿色0.5V· 开关亮· ·插上屏线后· ·红色和黄色线的电压都会跳动· 开关指示灯不亮· ·《不插屏线通电的时候·· 电源板有吱吱声》
我对显示器就是菜鸟··望大师指点一二·
显示器

网友:
换屏或电源板试一下。

网友:
打个电话问一下大师· ·一招搞定· ·

网友:
电源板 有没有电容鼓 屏5v供电可能短路了

网友:
电源板问题,不用怀疑屏和驱动板

网友:
手头有工具没,点下屏看下

网友:
估计是电源板拉不起来。

网友:
电源有问题呀,,,,,,

网友:
明显的带不起负载吗 先换个板试试

网友:
电源5V带不动负载,重点查电源板。

网友:
电源板代换一下,应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