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接主机无信号输入。三色电子驱动板。一般是什么问题。在线等。谢谢。。小小白

楼主(2015-12-21):
显示器接主机无信号输入。三色电子驱动板。一般是什么问题。是驱动板驱动的问题吗?还是别的。在线等。谢谢。。小小白

网友:
换取动版....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驱动板程序

网友:
找到24c,备份一下然后清空它,不用写任何数据,应该就会好了.

网友:
驱动板问题,换个通用驱动板就可以了。如果会刷程序,先刷个程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