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精英主板 内存的电压

楼主(2015-12-21):
主板是精英671T-M2  诊断卡不跑码 开机正常 CPU核心供电也正常 VID信号也正常 DDR2的内存  主供电应该是1.8V 测64脚的时候 发现只有0.9V  VREF测第1脚只有0.45V  时钟信号137脚 0.74V  系统时钟信号52脚测只有0.21V  MD测第3脚0.71V MA测第196脚是0.9V  238脚内存SPD也只有0.9V     只有系统管理总线SMD 119脚正常3.3V  为什么内存供电这么低

网友:
查內存控制芯片,FB信号上电阻及电压是否好,

网友:
请你在待机时测量一下是否有1.8V电压,如果待机正常,开机后就没有换1.8V的控制芯片,这个1.8V并不是内存主供电芯片。请查看一下图纸。

网友:
spd电压太低了,打下对地看看短路不

网友:
谢谢各位 老师傅 。。我再看下

网友:
测量结果是 内存控制芯片( ics 7927453)  28个引脚    内存的主供电64脚及内存SPD芯片238脚  和内存控制芯片的 3 7 11 21  25  这5个脚都相通  是不是这块内存芯片内部短路了  正常的应该是 64脚1.8V   238脚3.3V 才对呀 他们的对地阻值只有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