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 复位灯狂闪

楼主(2015-12-21):
接到一块华硕主板,型号华硕m5a78l-m lx ,开机复位灯狂闪,求思路,求指导

网友A:
小伙子,看看这个 5个脚的 有么有2.5V VDDA电压。 没有就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伙子,看看这个 5个脚的 有么有2.5V VDDA电压。 没有就换一个

H55一般都是直达目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伙子,看看这个 5个脚的 有么有2.5V VDDA电压。 没有就换一个

之前已量过,哪个脚都没电压

H5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之前已量过,哪个脚都没电压

我都给你说 ,没电压 找一个 一模一样芯片的换上去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都给你说 ,没电压 找一个 一模一样芯片的换上去就好了。

手上料板有限,是不是只有amd的板子上才有这个芯片?有替代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上料板有限,是不是只有amd的板子上才有这个芯片?有替代的吗

找个型号S7-00的就行

网友C:
LZ你换个芯片没有,结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你换个芯片没有,结果如何?

没呢,手上料板有限,还没找到这种芯片

网友(2016-07-02):
以前修过一个类似的问题,什么版忘记了,只记得当时问题是cpu  en信号在跳变,导致复位一直跳变,你可以参考下,试试测下各大电压,信号是否稳定,最好用示波器测。

网友:
换掉那个5角芯片就好

网友:
华硕碰到很多板是这种问题的,以前都是直接叫客户换新板,放一边去,今天闲着没事,看到这帖后试换了那五脚小东西。复位灯闪烁问题已解决,试机正常。又修好了一块板!!五脚芯片的正常电压是这样的,三脚这边分别是3.3V--0V--3.3V,两脚这边分别是2.5V--0.8V。修好测了电压记下来,希望对大家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