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550-P62-D2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5-12-21):
神舟A550-P62-D2本子,能触发不显示,直接拆机,最小化上电,电流0.76.。测主要供电都正常,看电流没过内存。换内存,刷BIOS不行。只有好好检查了。。
先测无线的MINI接口的22脚无电压,复位没有。应该还是有电压不正常。
测了半天,原来是CPU座子下面的5脚的小管有问题了。。直接换了,正常。

网友A:
这个管是 pg信号,还是 plt啊

网友:
思路不清晰 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查到的

网友:
这个管是什么啊    pg ???

网友:
至少分析一下呀
这样,还是不发好

网友:
复位没给到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管是 pg信号,还是 plt啊

猜测一下应该是复位没出 上文楼主说了没测到复位 出来 那肯定会去测量 然后就换了修好了 应该就是修的复位

网友:
楼主你这是经验维修吗?

网友:
思路不清晰 都不知道

网友:
楼主还是很厉害的

网友:
能修好很不错

网友:
复位信号很重要

网友:
一步一步查!

网友:
那颗小芯片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
这个管子是个什么信号?还是个什么电压?

网友:
没有思路,不能说明什么。。。。

网友:
看了楼主所说应该是信号管吧!

网友:
具体点啊。那是干嘛的。小座子

网友B:
这五角小管是干啥用的呢,也吧给大家说下

网友:
学习了,分享是美德

网友C:
为什么是它,它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是它,它是做什么用的

我只想把结果写出来,这样别人可以直接找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五角小管是干啥用的呢,也吧给大家说下

我只想把结果写出来,这样别人可以直接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