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220VW9显示无信号

楼主(2015-12-21):
接到机器时,直接连电脑试了下,看了后不行,一直显示无信号。心想是需要重启电脑吗,就把电脑给重启了一遍,还是一样,好吧拆开显示器测量屏幕接口处电压正常,既然能显示无信号,要么问题很大,要么就不大,好吧,刷BIos找了一个BIOS下载下来,刷不上去,提示,我下载的文件不是有效文件,刷了这么长时间的BIOS,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心想再找个其他兄弟发的试试,有找了一个,还是一样情况。我澄清一点啊,是把BIOS信息用编程器打开的时候出错的,绝不是BIOS芯片的问题。好吧,我就想不折腾了,干同行活儿,也整不了几个钱。就换个驱动板吧。换驱动板好。我发帖子回的很少,不要见怪,我只是给自己留个念想。

网友:
这整的 成本 大大的  划不来呀

网友:
是不是编辑器和MCU没有通信,遇到过一台AOC的症状和你的差不多是VGA街头此处三极管坏

网友:
清空24系列那个芯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