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HM65 与SLJ8E 代换问题。

楼主(2015-12-21):
联想G480 雷击后slj8e 发烫  换了全新的SLJ8E后,拆掉网卡,换掉声卡后正常了。 用了不到一个月返修了, 桥又坏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手头没有SLJ8E 只有HM65 客户还挺急,只能试试, 网上搜索都没有确定的结论,有的说能换,有的说不能换,我直接上BGA ,换了后,其他功能都能用, 就是屏幕偏色,好像是缺红色。外接一切正常。后来没办法 只能换成原型号 订货了。   结论就是HM65可以代换SLJ8E  开机进系统都正常, USB 都好用, 发热量也可以。但有的机型可能电路设计不一样, 导致内屏偏色,外接正常。

网友:
有一些主板65是能换J8E的 480没试过 华硕很多 跟 东芝L800都能代换

网友:
南桥又不贵没必要代换,

网友:
我来亲身实验一下

网友:
这个我没有替换过=-  = 但是可以一试 毕竟客户催的很急 不急就原型号代换咯

网友:
在USB3.0上有没有芯片呢,HM65的用在有3.0机子上都另外加一下3.0芯片,而SLJ8E却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