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702 显示器 花屏 白屏 闪屏 不通电

楼主(2015-12-21):
这台17寸显示器,刚开始是图像模糊花屏。
放一段时间后拿出来,变成了白屏故障。
测了下屏供电,不小心碰到了边上元件,F101保险管烧了。  更换后,屏供电正常,原故障依旧。
通电大约20多秒,才出现白屏。  指示灯时亮时弱,像电压不稳一样。  白屏10来秒后,闪屏。  指示灯和灯管暗掉又马上亮起来。
换上通用高压电源一体板和灯管,故障不变。
更换通用驱动板,开机正常,显示花屏。
把老驱动板电容全部换掉,故障依旧。
测驱动板的两个晶震,有波形。   这时示波器触头不小心碰了谐震电容边上的元件。   故障又变了。
现在的情况是:通电,指示灯和灯管都亮,但马上就灭灯。   拨插电源线,不能马上开机(指示灯不亮)。  需要过几分钟再通电,指示灯才亮,然后马上黑。
没有啥思路了,来论坛请教下检测思路。    谢谢!

网友A:
再用通用板点一下,如果还是这个故障,更换灯管

网友:
通用驱动板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用通用板点一下,如果还是这个故障,更换灯管

灯管是没问题哦。

网友:
已经换过了

网友C:
类似问题我也遇到过 可以先加焊下 MCU 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管是没问题哦。

有可能是MCU虚焊会换屏 要不就是逻辑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类似问题我也遇到过 可以先加焊下 MCU 试试看

焊过了,没效果

网友:
找一个尺寸一样的屏可以测试下驱动板  可以就是 屏了

网友:
建议你测试一下晶振周围的电容,我遇到过是小电容坏了,如果你用通用版测试还是这样那说明你屏坏了

网友D:
哪里修的不错?别人是求助帖子。

网友E:
驱动板问题样,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驱动板问题样,换个试试

已经换过了

网友:
你先试下屏有没有问题先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里修的不错?别人是求助帖子。

呵呵他没有看就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