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5 la-9911p之艰难维修

楼主(2015-12-21):
同行送过来的一块主板  LA-9911p  问我能修吗 我说什么问题他说不通电 我说放这里吧  插上电流表0.001心里一喜 这不是保护隔离没有过吗 先测量一喜后面有没有短路吧  万用表测了一下主供电不短路 开始休保护隔离从电源口到PQ301 量了一下PQ 301 G级 有19v明显不对 测量了一下发现这个管是坏的 找了一个换上  查电电流0.285*脏话*什么情况啊加电了 用手一摸PU401*脏话* 聚烫   拔下电源一量PU401后级短路不用看是到CPU了  因为这个机器是4桥合一的  给客户报价 客户说修我就上BGA取下cpu 测量后级发现有阻值但是很小感觉不对芯片坏了  找了一个芯片换上以后阻值400多正常了  插上电源试试看看还有坏的没有啊  插上电源电流0.159 不对啊什么情况啊一摸刚刚换的3v供电芯片PU401也是发烫 应该不是供电芯片的事 量了一下EC的供电 L44发现阻值只有50几 肯定是短路啊 拆了在说拆掉量了一下子阻值 400多正常了  换EC吧一看就傻眼了  怎么是KB9012QF   A4啊  我这边只有KB9012QF  A3通用吗  有疑问  BK9012QF A3  是E430上用的 打开图纸看看吧 大体对比了一下脚位都差不多应该通用 找了一个新的KB9012QFA3  换上刷程序呗 59 60 61 62 42 这几个脚位找到键盘对应的脚位  开始刷 刷完以后试一下吧 一按开关灯亮了  电流没有变化 灯亮说明程序和 EC是能用的  然后果断把CPU换上直接亮机     最后让大家看看修的地方以及处理完后   大家看着不错的加一下分了   KB9012QF A3   和KB9012QF  A4通用哦

网友:
A3 A4 通用不错的经验   我一直是换同型号的 很少代换

网友:
这个CPU 是挺爱坏刚刚修好一个。原来是A4  没货了, 上的A6  客户挺高兴。 拿走了。

网友:
这么快就搞定,水平不错

网友:
这个U都有备件啊。。厉害。。。

网友:
这EC换了还要刷程序么

网友:
请教一下EC自带程序怎么刷

网友(2020-07-27):
自带程序不好搞啊。。。。。。。。。。。。。。。。。。。。。。。。。。。。

网友:
联想、thinkpad的机子EC坏得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