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显示器 未按键就飘菜单

楼主(2015-12-21):
谁能帮我看下哪个是 MCU 抗干扰电容              清华同方 m18c1ptLED

网友:
怎么上图这个 迅维网??

网友A:
现在上图  也没找到电路图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上图  也没找到电路图 。。。

开机后,拨掉开关线。  再开机试呢?  还弹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机后,拨掉开关线。  再开机试呢?  还弹不

不弹啊 就是用一会就出来有事不出 上网查MCU抗干扰电容不知道是哪个也没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弹啊 就是用一会就出来有事不出 上网查MCU抗干扰电容不知道是哪个也没电路图

我的意思是,你确定不是开关的事?   把开关线拨掉用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00 那我回家试试吧

网友C:
按键坏了白  换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键坏了白  换了再说

今天回家就给他换了

网友:
遇到的是开关板

网友:
最好把按键全部换了试一试

网友:
把所有按键换掉试下。

网友:
昨天我回家想看看它啥时候犯病就拆开 可是 它昨天不知道怎么了没犯病。。。。。

网友:
不插按键如果还跳动的话,就刷MCU吧

网友:
按键要先换的,排除了再找主板问题

网友:
按键,按键,按键,可能性大一点,然后就是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