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花屏

楼主(2015-12-21):
今天早上接到一台Y450笔记本  开机时花屏 进系统就好了 凭经验是显卡 把显卡重新直了。还是一样的花屏  跟客户报价400 要换显卡 谁知道换了还是一样 那一个郁闷啊 吸了跟烟想了想 Y450有通病 刚好有个小板 换上去不花屏了  那心里一个爽啊 。 所以花屏不一定是显卡问题 要找供电问题

网友:
最起码也给来张图片吧  看看效果咋样

网友:
小板上做了什么供电那麽神器,小板上应该是屏信号线经过吧

网友:
之前也修过一台Y450修的是通病小板亮了,装完机之后又不亮了,之后又加焊显卡好了,悲催

网友:
成本啊,换显卡加小板那不没多少赚的

网友:
这种是小板上供电不良引起的吧

网友:
传说,Y450的显卡很容易坏,
加焊不行,重植也不行,需要换显卡芯片才行。。。。。。。。。。。。。。。

网友:
花屏小板问题的还没有遇到,点不亮的遇到N台了

网友:
修到过小板问题基本换个上面的芯片就好了。一般不用换小板。

网友:
万恶的小板

网友:
今天修道了

网友:
莫名其妙的问题多啊

网友:
是小板上的供电,有问题才这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