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品牌机 P5G41T-M LX2/BM5242/DP_MB 98 D5断电

楼主(2015-12-21):
P5G41T-M LX2/BM5242/DP_MB  REV:1.03。BIOS基地下载刷后现象一样,换25Q80BVA1G芯片刷一样。。。。。,跑码到EO-98-C0-D5就断电,有时断电后自动重启再断电,感觉好像是过不去内存,,CPU:1.1V; 内存1.5v;总线:1.2v;桥PQ401D级:1.13v;PQ502D级2.39v。PCIB16脚时钟万用表测量电压是1.6v,而DDR3插槽的63-64 -184-185的电压只有0.76V不知道内存的时钟电压正常不?。118脚、238脚管理总线内存的3.3v有;168脚复位1.5v有 ;黑心供电正常1.5v有;1脚、67脚VREF基准;120脚240脚VTT0.75v也有。不插内存条也断电,CPU换了一个现象。???高手指点思路。谢谢!!

网友:
CPU   电源管理是不是EPU 0903的?   如果是  换他

网友:
  咨询问题

   图片上传的很全面嘛

    希望楼主能够发一发 平时维修的经验

网友:
没有备货此电源芯片。ASP0905B 未解决,不是0903。有个情况就是不上CPU也断电。不插12V四P也断电。

网友:
加焊822有惊喜

网友:
机器跑码之后各供电一般是没有多大问题的,你这板跑代码后不停重启是检测内存不过,内存供电查完了,BIOS排除了,还得再查一下内存SPD电压,测下SMBUS总线的时钟与数据脚的电压与阻值。

网友:
华硕822 大坑

网友:
此种情况 可用假负载打下内存的阻值  然后风枪250-300度预热北桥和南桥1分钟(正反面) 看是否给你带来惊喜 还有楼上说的 822电阻也可选择性的加焊下   IO/SB/NB附近的822

网友:
先把822排阻全部换了在看

网友:
客户有点急。。主板已取走了。未解决。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