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H61P 维修一例

楼主(2015-12-21):
故障:看电影时会不定时黑屏
开机看电影会黑屏,测CPU没有电压,内存1.5V正常和总线1.06V正常。CPU供电芯片是RT8559,不亮时测41VCC5V正常,38EN1.06正常,47DVDA0.46V48VDD1.26V,,DVDA不正常。正常为1.2V左右,查电源是12V串电阻900K及分压拉地电阻100K后分压出来的,焊接出电阻测900K电阻已经接近无穷大,因没有电阻可用,找来10K1K的组合换上正常。白皮书注:DVDDVDA电压大于1.06V即可(注意38脚和47脚用万能表测会掉电,用示波器测正常)

网友:
1能附个截图对我们学习i上述故障会更有帮助,学习了,

网友A:
因没有电阻可用,找来10K和1K的组合换上正常。串联起来才11k啊和900k差太多。

网友B:
这个好像是12v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后给pwm作开启的- -以前经常修到现在影子都没看到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是12v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后给pwm作开启的- -以前经常修到现在影子都没看到一块

兄弟所言极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没有电阻可用,找来10K和1K的组合换上正常。串联起来才11k啊和900k差太多。

不是900K和11K组合,是10K和1K组合,连换两个电阻,明白吧

网友:
新闻越短,事情越大。

网友:
RT8859我看到就害怕,全都是CPU供电没有,不会修

网友:
没碰到这种故障,学习了这种思路

网友:
DVDA是啥信号

网友:
三线板子 修复率挺低的

网友:
RT8859这个修到过,也是弄两个电阻分压,当时好了,然后多试几次又不行了,看到这芯片都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