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显示不能切换故障

楼主(2015-12-21):
宏基4736Z不能切换显示器是不什么故障。内外接都可以显示的,但就是不能切换。求助

网友:
对,先涮个试试

网友:
按键盘上的开始键加p键

网友:
热键用的对吗

网友:
是不是要装热键驱动

网友:
重装系统 官网下热键驱动 应该就能搞定

网友:
结果是显卡驱动的问题。。上个官网的显卡驱动试试。好了顶我

网友:
如查正常的话,不用系统都可以切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