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各位论坛高手C320一体机内置无声音

楼主(2015-12-21):
故障:外接耳机有声音,系统驱动一切正常。内置喇叭没有声音,喇叭换过测试还是一样。测声卡附件元件没有发现短路的,这机采用声卡芯片ALC272和功放芯片ALC107,怀疑功放电路坏但不知怎么查。。。

网友:
看一下图纸不就知道了

网友:
直接换功放

网友:
测功放旁边电容的供电,输入输出线路。

网友:
没有图纸 ?

网友A:
昨天修个ASUS N55S 喇叭没声音 耳机有声音。结果是驱动问题。官网下驱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修个ASUS N55S 喇叭没声音 耳机有声音。结果是驱动问题。官网下驱动看看。

谢谢提示,我试试看

网友:
注意一下外接插口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可能会引起内外切换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