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D1

楼主(2015-12-21):
华硕X5D1待机正常,电流跑到0.5 到0.6 那样就掉电了 ,CPU也换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

网友:
看下多有供电都有吗? 华硕的掉电先拆掉FORCE_OFF#

网友:
先看板上电压是不是都出来了,如果出完了,就刷个BIOS吧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先刷BIOS啊

网友:
楼主说的不是很清楚,掉电前电压情况如何?CPU供电出来了没?

网友:
电流才0.5 多 CPU没工作   明显缺电      按时序修吧 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