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外接闪屏 内接正常

楼主(2015-12-21):
外接闪屏 内接正常 VGA_HSYNC没电压 VGA_VSYNC有3.3v 换了u25 u26 显卡 阻止正常 大家看看 还有哪里会影响啊 一代的cpu 所以跟cpu应该没有关系
闪屏

网友:
屏换过了???

网友:
给个图说明啊。一般不会为了你的问题开图纸的。换过件后 电压有了没

网友A:
换个显卡试试吧
chenjsj
你就是来灌水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显卡试试吧
你就是来灌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