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SKPL-AM SE REV.2.00

楼主(2015-12-21):
CPU下管没供电!  能触发! 诊断卡复位灯常亮!没图纸 不知道怎么修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查电源管理芯片的EN信号是否正字,一般是EN上拉电阻坏。

网友B:
看了 我的帖子 还没搞定 ,再联系我

网友:
没图纸就找芯片的数据手册看下脚位,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来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 我的帖子 还没搞定 ,再联系我

CPU下管电压没出来啊 大哥

网友:
这板子有通病,没供电好修的,查下PDF CPU供电IC的en有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电源管理芯片的EN信号是否正字,一般是EN上拉电阻坏。

这两天么搞这么主板 这就休G485呢  求超版给我点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