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510喷墨一体机墨盒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5-12-21):
客户拿来一台惠普1510喷墨机

留下电话,打发客户走人。通电两个墨灯同时闪烁,黑色能打印彩色不能打。
打开舱门发现是一体式墨盒,以为只是简单的墨盒没墨了,直接给客户打电话报价
订了两只墨盒回来。

装上以后,黑色墨灯不再闪烁,彩色故障依旧。

没辙了,去群里问,去度娘。都没结果。
拆机仔细检查字车和主板相连的排线正常。最后把字车拆开发现故障点

有个触点被墨水腐蚀断线,开烙铁补线。装机。通电测试OK!

网上这款机器这种毛病不是个例,有说必须换原装墨盒。(其实国产代用的就可以,只不过会提示非原装耗材)
有说擦拭金属触点的。以上办法都试过没用的时候,可以检查下触点是不是断线。

网友: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之前咋就没有这样的好政策呢!

网友:
这种墨水机没多少维修价值  不过如果客户给的起维修价钱还可以修  不然换吧  不换机换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