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金士顿内存全系列SPD

楼主(2015-12-21):
金士顿内存全系列SPD

KVR16N11 8G 1.35V 笔记本.rar

213 Bytes, 下载次数: 2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KVR16N11 8G.rar

179 Bytes, 下载次数: 6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KVR16N11S6A 2G-SP.rar

188 Bytes, 下载次数: 2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KVR16N11S8 4G.rar

190 Bytes, 下载次数: 7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KVR16S11 4G 1.35V 笔记本.rar

227 Bytes, 下载次数: 2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KVR1333D3N9 2G 笔记本.rar

193 Bytes, 下载次数: 3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KVR1333D3S8N9 2G.rar

179 Bytes, 下载次数: 5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有写笔记本的就是笔记本内存的,没写的都是台式机的!

网友A:
厉害 自己收集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 自己收集的吗

是的.搞了大半天,

网友B:
这么多,不容易,谢谢了,请教个问题,1600能通过写SPD变成1333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不容易,谢谢了,请教个问题,1600能通过写SPD变成1333吗

可以,要看颗粒兼不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不容易,谢谢了,请教个问题,1600能通过写SPD变成1333吗

一般1333改16的多,

网友C:
问个很蠢的问题,笔记本的SPD有单双面之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个很蠢的问题,笔记本的SPD有单双面之分吗?

有,单面8颗粒,双面16颗粒,

网友:
有威刚的SPD吗

网友D:
我想知道SPD是干什么用的,我只知道SPD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SPD是干什么用的,我只知道SPD电压!!

SPD就像主板的Bios

网友E:
黑金刚稳定性还行,兼容简直就是厌食加偏食而且SPD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E:
黑金刚稳定性还行,兼容简直就是厌食加偏食而且SPD不好找

可以看颗粒的型号直接刷成金士顿的。

网友:
马克,有用了再来下

网友:
这个搞内存的资料真的很少

网友F:
手上有好几个笔记本要刷SPD,楼主多传一些其它品牌的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手上有好几个笔记本要刷SPD,楼主多传一些其它品牌的吧

你是杂牌的还是什么,大品牌的内存的SPD是锁的,刷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是杂牌的还是什么,大品牌的内存的SPD是锁的,刷不了的

我手上只有金士顿的比较多,少量三星的,和记忆的,其他的没有

网友H:
内存这些常坏吗,还是自己组装内存用的

网友I:
有台式机4G单面8颗粒的SPD吗?????金士顿的

网友:
楼主好资源,在此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台式机4G单面8颗粒的SPD吗?????金士顿的

KVR16N11S8 4G.rar这个就是单面4G金士顿的

网友:
有多条坏的金士顿内存,有空下来用下

网友:
有几条金士顿的,试试看

网友I:
请问有金士顿4g单面8颗粒1333频率内存的SPD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内存这些常坏吗,还是自己组装内存用的

这是维修必备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有金士顿4g单面8颗粒1333频率内存的SPD吗???、/

直接用我1333的SPD刷就好,只要颗粒的8位的,就可以刷

网友(2017-08-08):
好是好东西,就是贵了点!如果便宜点就下了收藏先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