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维修求助

楼主(2015-12-21):
型号是技嘉h61m-ds1故障是可以进BIOS,进pe不断重启,声卡。网卡。都禁了,又是英特尔的板子,我又不焊桥。求大神指教

网友A:
我觉得你这个先刷个BIOS 看看

网友B:
先刷BIOS   进系统会重启吗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这个可能要焊桥了,先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技嘉BIOS爱坏  还有BIOS设置有问题没有

网友C:
你是进2003PE还是WIN8 PE??有些新版子进2003不兼容就会不停重启的

网友D:
这个桥或者BIOS,最好是先刷个BIOS看下

网友:
ja的h61真是问题多的很....超级无语

网友:
更换电源,试试。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种故障的板,因为没换桥,现在还没搞好

网友:
进PE不断重启是进去了重启还是启动PE没进去的时候重启,先区分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如果是硬件问题就先把电源、CPU与内存排除,有示波器的话看看各大供电有没有滤波不良的,都正常就再量量复位针电压有无异常,后面再考虑刷个BIOS

网友:
进BIOS恢复一下出厂设置试了没

网友:
刷bios 或者进入bios按F9

网友:
楼主我有一块ga-b75m-d3v的主板和你故障一样的,最后发现一项cpu供电的一个2r2的电阻坏了,换了电阻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这个先刷个BIOS 看看

应该不是BIOS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刷BIOS   进系统会重启吗

一样的,都是重启,是不是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进2003PE还是WIN8 PE??有些新版子进2003不兼容就会不停重启的

两个都进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桥或者BIOS,最好是先刷个BIOS看下

BIOS刷过了,故障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刷BIOS   进系统会重启吗

也不能这么武断。反正这板子注定就不好修了

网友:
刚修了块,估计是迅维网上高手修过飞线过的技嘉H81主板,上高手换过BIOS芯片,原来是8M的他换成4M的,什么都修好了后,开机进PE就死机,用镊子启动备用BISO,立马死机,手摸BIOS芯片,非常烫手,怀疑BIOS芯片坏,手上没有4M的芯片,算了花30元包快递买了个技嘉H61的坏板,单买芯片加运费不合算,拆掉H61的2个BIOS 芯片,上编程器,从官网上下载最新BIOS直接刷上去,焊好2个BIOS芯片,用U盘进PE一切正常了,做系统烤机,一切正常,花50元包快递的技嘉H81非常值得,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