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1):
型号是g41m-vs3,故障是跑不过内存内存槽刷过,BIOS也刷过,IO也换过就是不过内存,内存槽的条件都满足了,就是过不了内存,是不是桥挂了???谁有g41-vs3rev.1.02的BIOS???

网友:
打一下内存数据线值是否有问题。

网友:
内存的,spd有没,在就是看内存到cpu的数据线和地址线有没断的

网友:
这个主板内存槽3。3V容易烧线,先看一下 3.3V

网友:
这个不好说,问题很多

网友:
有时换个cpu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