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苹果A1286

楼主(2015-12-21):
  地点 :武汉
  主刀医生: 楼主
  病人 :果果 A1286      版号 820-2915-B
   怎么发病的 听果果(A1286 )主人说 ,让他(果果A1286) 在家带几个月后自己就病了 , 怎么办呢 ,
还是先给他喂点东西吃 (插上电流表) ,怎么都不吃(按开关没有什么反应)  那怎么办, 直接先脱衣服呗(拆机)
拆开后先放个电 ,还是什么反应都没有,看来不是保护了。
怎么办 ,还是慢慢的看呗 , 拆开以后直接打值 都正常啊 ,没有什么短路的,也没有什么进水的地方,看来应该是好修 ,直接跟(果果主人说)你家果果要住院了。 他主人还是很放心的把果果在我这里。主人走后 直接拆机

        拆开后,直接上电 ,绿灯能亮 ,保护隔离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再来测一下 3v 5v  ,在电感能测得到 3.3v正常 5v 应该是按开关以后才会产生,咱就不追了 ,
  直接查 RSMRST   没有电压  再来测PP3V3_SUS  怎么这个电压也没有呢  那就往上查呗 看PP3V3_SUS 是怎么来的

PP3V3_SUS 是受控于PM_SUS_EN    那咱就找PM_SUS_EN的来源呗    由 U7940 发出  ,直接测U7940 的  1  6脚  都没有电压   这两个信号 这两个信号 我还是很熟悉的 ,SMC_BATLOW_L  电池电量低      这个信号时由SMC 发出的  ,这个信号是要EC检测到电池电量不能为低  EC才会发出高电平的 SMC_BATLOW_L  另一个信号PM_SLP_SUS_L  这个信号是深度睡眠状态指示信号     这两个信号应该都是在S5 状态就应该都为高电平啊 ,怎么都不是为高电平 ,
           以前好像看到过一个帖子说苹果没有检测到电池或者电池电量低的话 也会引起不触发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4257-1-1.html   于是就在论坛上找到了这个帖子,那位版主给我的故障差不多   ,然后我也放着让(果果自己充电)   充电半个小时后 再来测  ,    Q5040 的2脚  为高电平3.3V  看来这位楼主说的没有错 ,
   按完开关后 我在来拔掉电池  ,看电流打达多少 ,0.53  怎么就停了呢    ,不对啊  ,不跑码吗,还是怎么回事  看来苹果不是这么好修的啊,慢慢查呗  ,当查测到Q7860这个转换管 后 一边是5v 一边只有3.4V 不对啊 ,这个是二级转换 应该是5v啊 ,怎么电压这么低呢 ,断电后再来测 也没有短路啊 ,看来要吗是q7860 要嘛是C7861 的问题了 ,先拆 C7861 还是一样 那直接拆掉Q7860 了   换上一个 机器风扇立马转了 ,看来有戏啊  ,上屏后掉一次电 ,再按开关后 大苹果出来了 ,心情立马好了些啊
     装起来测试啊 ,
       当进完系统后 怎么鼠标 键盘都不能用啊 这是什么意思 ,还有故障啊, 又得拆开了
      以为是SMC的问题    先从键盘的那边查起 呗 ,那就从图纸上看看键盘连接哪里   嘿嘿 键盘不是直接链接SMC 的 那就先查键盘链接的那个芯片了  ,U5701      按就从供电线查起呗 ,直接测R5704 正常应该是3.3v 但是之测到了1.7v  反复测两边脚位都是1.7v ,怎么又是电压偏低呢   打值也正常  那就往上级查呗  PP3V3_S4  直接追查PP3V3_S4     PP3V3_S4  是由 q7800发出但是Q7800 没有装  ,直接由 r7803 零欧电阻 过来的
       那就直接测这个电阻呗    问题也出来了 这个零欧电阻变大好多啊  0.768M  直接换一个 进系统 鼠标 键盘都能用了  ,完美解决问题

这个机器故障一  : 不触发是电池没有电引起的
                    二 :是一个二级转换管子出了问题  Q7860
                   三  : 键盘鼠标 不能用  ,是由于 U5701 供电不足引起的 ,故障是由于 R 7803 阻值变大引起供电不足的

    以上就是这个机器的全部故障了   发帖子太累了  还不如多修几台机器呢     希望各位大哥多给点分 实在没有你分了  谢谢   不喜勿喷

 会员5899052元2023-1-14 18:52

网友A:
你是怎么检测到是Q7860那里的问题呢?

网友:
修的很好啊 ,,思路很好 这

网友:
果果机这点比较特别,电池部分有问题,有时也是不开机的,,,,,,,,,

网友:
有思路就有钱路,修好就有钱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检测到是Q7860那里的问题呢?

怎么检测  供电不正常就慢慢的查呗  ,一般的我喜欢先从二级转换电压入手

网友B:
你们这都怎么学的。。。。这也行真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这都怎么学的。。。。这也行真厉害

都是在迅维学的

网友:
修的蛮好的 思路有 没有因电池电量检测绕路

网友:
很好,感谢了,。。。

网友C:
修的很好,要是没点位图就麻烦了,楼主图纸传上来共享下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的很好,要是没点位图就麻烦了,楼主图纸传上来共享下咯

不是我不想发  论坛里有好多 我就不用发了 发了也会删掉的

网友:
问题真多   还好有耐心

网友:
技术赞,帖子的逻辑也清新,必须加分啊

网友:
楼主你修个机器也是不容易 那么多问题  啊

网友:
遇到过电池坏不通电的

网友:
真的 很厉害  俺还是有待提高

网友D:
把电池拔掉,batlow#还是低电平不能触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电池拔掉,batlow#还是低电平不能触发吗

电池拔掉后LATLOW 为低 肯定是不会触发的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没走弯路,好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