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2063wa显示器花屏闪屏

楼主(2015-12-21):
联想LI2063wa显示器花屏闪屏,不接信号的时候也有重影。屏型号LM200WD3-TLF1 屏电路芯片SM4041 还有一个小的LG芯片:SW0657,不知道是屏电路问题还是屏软排线问题

网友:
我有一个杂牌的也是这样 过一会,还会逐渐变白求高手

网友:
LG08-10年下线面板的缺陷,苹果显示器LED屏曾经大量退货LG,液晶面板里面的问题,很多笔记本液晶也有这样的问题。。无法修的。。。11年后的面板就改进工艺了。。。

网友:
LG 的屏幕不行, 经常出问题的

网友:
呵呵  联想显示很多都是这问题呢

网友:
这是屏的问题

网友:
换根屏线试试?不行的话就是屏坏了喽!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两台这样的联想  20寸一样LG面板   出线重影!无从入手!

网友:
换根屏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