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DR进系统花屏。

楼主(2015-12-21):
华硕K45DR进系统花屏,禁用独立显卡不花,换了显卡还是一样。板号DA0XY1MB6E0,REV:E 谁修过的告诉下。双显卡的。显卡是216-0809000.CPU AMD A8-4500M换了CPU也一样。一会上图给你们看下

补充内容 (2015-12-22 20:08):
这个机不装电池还会卡在华硕LOGO画面。帖子也有同志遇到了

补充内容 (2015-12-22 20:09):
显存CPU 内存显卡南桥都换了

网友:
是不是显存额

网友:
那显存问题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

网友A:
鉴定完毕 显存那边故障
估计有虚焊

网友:
花屏,开机不会。装上驱动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鉴定完毕 显存那边故障
估计有虚焊

换了都不行啊。大哥

网友:
外接也会花屏吗?示波器量量供电。。。

网友:
哦也遇到一个一模一样的机器  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
进系统花屏的时候接外接 屏就不花了     但是外接会花

网友:
这种机子最难修了根本不好修啊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